[Kinetis] Keil下使用OpenSDA调试程序

楼主(2014-05-21):
前阵子使用OpenSDA调试器在Keil中下载程序到FRDM-Kl25Z开发板中还很正常,今天突然不行了。往板子中下载时,出现以下界面:
C:\Users\Tylk\Desktop
我尝试了这篇https://bbs.21ic.com/icview-662430-1-1.html帖子中的建议,重新更新了BootLoader和Firmware,可是还是同样的问题。有木有小伙伴,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求解。

网友A:
你好,楼主!
建议先删除对应驱动,再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尝试了删除对应驱动,并重新安装,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建议先删除对应驱动,再重新安装试试。

尝试了删除对应驱动,并重新安装,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删除对应驱动,并重新安装,但依然是同样的问题。

Debug功能不支持,那么MSD Flash Programmer功能可以用吗?

网友B(2014-09-2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的设置和搂主一样,驱动重装了好几次,还从keil那边下了插件,总是这提示。

网友C(2015-03-29):
  一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
或者兼容性问题

网友:
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系统垃圾多,注册表有问题

网友:
我看提示,会不会是安装文件损坏了

网友:
建议卸载后清理垃圾,然后以管理员重新安装

网友D(2017-02-09):
楼主,想知道这个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