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DP camera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1):
拿到iMX6Q SDP开发板外带一个0V5642的摄像头,根据user's guide下载
了android 4.3的代码,但编译之后没有相机应用?
查编码发现android43/packages/apps/Camera下的android.mk为空,

请问要咋整?

网友A:
楼主你好,在Camera下面有个test目录,里面有Android.mk中是有内容的,你查看一下。

楼主:
单独编译Camera下面有个test目录失败,报错:

$mmm packages/apps/Camera/tests/
============================================
PLATFORM_VERSION_CODENAME=REL
PLATFORM_VERSION=4.3
TARGET_PRODUCT=sabresd_6dq
TARGET_BUILD_VARIANT=user
TARGET_BUILD_TYPE=release
TARGET_BUILD_APPS=
TARGET_ARCH=arm
TARGET_ARCH_VARIANT=armv7-a-neon
TARGET_CPU_VARIANT=cortex-a9
HOST_ARCH=x86
HOST_OS=linux
HOST_OS_EXTRA=Linux-3.2.0-24-generic-x86_64-with-Ubuntu-12.04-precise
HOST_BUILD_TYPE=release
BUILD_ID=1.1.0-rc4
OUT_DIR=out
============================================
No private recovery resources for TARGET_DEVICE sabresd_6dq
make:进入目录'/home/dfei/data/android43'
make: *** 没有规则可以创建“out/target/common/obj/APPS/CameraTests_intermediates/classes-full-debug.jar”需要的目标“out/target/common/obj/JAVA_LIBRARIES/littlemock_intermediates/javalib.jar”。 停止。
make:离开目录“/home/dfei/data/android43”

楼主:
看了下Android.mk中需要一个littlemock库,我正常全部编译成功后也没有这个库,该库在哪个目录下?

为何下载的android4.3代码会不带camera?还是我下载的版本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Android.mk中需要一个littlemock库,我正常全部编译成功后也没有这个库,该库在哪个目录下?

为何下 ...

请在工程师的回复中,单击回复,回复。
不然工程师不会受到回复更新的。

网友C(2014-07-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Camera下面有个test目录,里面有Android.mk中是有内容的,你查看一下。 ...

你好。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android43/packages/apps/Camera/tests下有Android.mk,但是使用mm编译时候出错:

No private recovery resources for TARGET_DEVICE sabresd_6dq
make: Entering directory `/home/dchip/wilson/android4.3'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out/target/common/obj/JAVA_LIBRARIES/littlemock_intermediates/javalib.jar', needed by `out/target/common/obj/APPS/CameraTests_intermediates/classes-full-debug.jar'.  Stop.
make: Leaving directory `/home/dchip/wilson/android4.3'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提到的问题,camera.apk应用程序和gallacy.apk(图库)打包到一起了,如果系统启动的时候检测到摄像头,就会释放camera.apk应用。
如果没有检测到摄像头,就不会释放出来。

网友A:
这里android4.3和android4.2.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