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i2c 死了就不能复活了吗

楼主(2014-05-21):
stm32f4 discovery的板子, 上面有一个i2c的例程, 我找着那个改改,基本能读了,
问题是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挂掉,具体就是SR2中 busy总是被 置 1,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busy位清掉的

网友A:
STM32的I2C这块我不是很清楚,我都是模拟的;
以前调过几次,没调出来,帮不了你;

网友B:
f4没用过,f1的iic死掉以后复位都没有用,只能重新上电。iic代码单独测试没问题,跟其他peripherals放一起用就经常死。st发的errata里面要求iic中断优先级最高或者用dma

网友C:
f4没去试I2C。
f1是有这个问题,而且勘误手册中有详细的注意事项。

因为busy与主从设备都有关系,单方面复位其中一个硬件I2C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

用STM32做I2C相关,建议使用M0的片子,比如STM32F051。在M0中,I2C与之前F1的不同。
测试过MO中没有出现同类问题。

网友D:
我也听说过.如果勘误手册有解释,请按勘误手册去处理.

楼主:
有谁调过不会死的,能否发一个上来,找了好久都没发现,只有大量抱怨贴,我想抱怨是有原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