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c 采集

楼主(2014-05-21):
你好,用2812 内部AD采集,仿真器每次复位后第一次采集数据正确,后面能进中断,但采集数据为0,请多指点.

网友A:
看看ADC的时钟有没有使能   我感觉是ADC的时钟没有使能

网友A:
void InitSysCtrl(void)
{
   Uint16 i;
   EALLOW;

// On TMX samples, to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on chip RAM blocks M0/M1/L0/L1/H0 internal
// control registers bit have to be enabled. The bits are in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 Disable watchdog module
   SysCtrlRegs.WDCR= 0x0068;

// Initalize PLL
   SysCtrlRegs.PLLCR = 0xA;
   // Wait for PLL to lock
   for(i= 0; i< 5000; i++){}

// HISPCP/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1;
//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A=1;
//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B=1;
   SysCtrlRegs.PCLKCR.bit.ADCENCLK=1;

   EDIS;

}

看看系统初始化中的SysCtrlRegs.PCLKCR.bit.ADCENCLK=1;   ADC时钟是否使能

楼主:
ADC时钟确认使能,求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时钟确认使能,求解决

那应该是配置的问题了
void InitAdc(void)
{
        unsigned int i;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0;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1;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7;//15;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0=0;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1=1;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2=2;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3=3;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4=4;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5=5;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6=6;
        AdcRegs.CHSELSEQ2.bit.CONV07=7;
/*
        AdcRegs.CHSELSEQ3.bit.CONV08=8;
        AdcRegs.CHSELSEQ3.bit.CONV09=9;
        AdcRegs.CHSELSEQ3.bit.CONV10=10;
        AdcRegs.CHSELSEQ3.bit.CONV11=11;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2=12;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3=13;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4=14;
        AdcRegs.CHSELSEQ4.bit.CONV15=15;
*/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

网友B:
还是好好的确认下你的Ad是否运行正常的,主要也还是时钟的

楼主:
我用TMS320C2812 的内部ADC,用仿真器调试发现如下问题:
将程序装入RAM中,复位后程序第一次有数据,以后每次都能进中断,但读回数据为0.检查了程序ADC初始化,同其它资料上提供的ADC例程对比也未发现问题,将程序在合众达的2812用户板上结果也一致.我的初始文件如下,请给予指导.谢谢.
                      AdcRegs.ADCTRL1.bit.RESET=1;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0;
        AdcRegs.ADCTRL1.bit.SUSMOD=3;
        AdcRegs.ADCTRL1.bit.ACQ_PS=0;
        AdcRegs.ADCTRL1.bit.CPS=0;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0;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1;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3;
        for(i=0;i<10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1;
        for(i=0;i<5000;i++)        NOP;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15;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0;
        AdcRegs.MAX_CONV.bit.MAX_CONV=0;
        AdcRegs.CHSELSEQ1.bit.CONV00=6;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1_CLR=1;
        AdcRegs.ADC_ST_FLAG.bit.INT_SEQ2_CLR=1;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1;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EXT_SOC_SEQ1=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2=0;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2=0;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2=0;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楼主:
时钟在如下程序中使能,请问问题处在那/
void InitSysCtrl(void)
{
   Uint16 i;
   EALLOW;

// On TMX samples, to ge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on chip RAM blocks M0/M1/L0/L1/H0 internal
// control registers bit have to be enabled. The bits are in Device emulation registers.
   DevEmuRegs.M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M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0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L1RAMDFT = 0x0300;
   DevEmuRegs.H0RAMDFT = 0x0300;

// Disable watchdog module
   SysCtrlRegs.WDCR= 0x0068;

// Initalize PLL
   SysCtrlRegs.PLLCR = 0xA;
   // Wait for PLL to lock
   for(i= 0; i< 5000; i++){}

// HISPCP/LOSPCP prescale register settings, normally it will be set to default values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0001;
   SysCtrlRegs.LOSPCP.all = 0x0002;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s set for the selected peripherals.
   SysCtrlRegs.PCLKCR.bit.EVAENCLK=1;
   SysCtrlRegs.PCLKCR.bit.EVBENCLK=1;
//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A=1;
// SysCtrlRegs.PCLKCR.bit.SCIENCLKB=1;
   SysCtrlRegs.PCLKCR.bit.ADCENCLK=1;

   EDIS;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时钟在如下程序中使能,请问问题处在那/
void InitSysCtrl(void)
{

使能了啊 ADCENCLK这个啊

网友C(2017-06-23):
引用 网友A:
使能了啊 ADCENCLK这个啊

搞定了吗?记得ADC使能后第一次采样数据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