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买了个转换座,直接接电脑烧录不行么

楼主(2014-05-21):
想往mega8里面烧程序,TQFP封装的,买了个转换座,四个方向都试过了,就是连不上电脑,怎么回事,难道必须要那啥烧录机?我只烧一个啊

楼主:
求助啊求助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东西的,帮帮我啊

网友A:
都是用isp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isp烧啊

你有没有那个线路图啊,从qfp转出来的具体接线,我觉得是我插脚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那个线路图啊,从qfp转出来的具体接线,我觉得是我插脚搞错了。 ...

isp 接口是通用的
http://www.waveshare.net/txt/AVR_ISP_Interface.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 接口是通用的
http://www.waveshare.net/txt/AVR_ISP_Interface.htm

额。这个我知道,我是说那个转换座,转换之后都不知道那三十二根引脚哪根叫啥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我知道,我是说那个转换座,转换之后都不知道那三十二根引脚哪根叫啥名了 ...

这个估计没人能帮到你,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转化座,
不过,你可以用万用表一量就好了.

网友B:
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