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发送数据被定时器干扰

楼主(2014-05-21):
我用的是M32的片子,串口采用查询方式发送数据,每次发送118个字节,波特率9600,发送数据时经常1帧数据变成2帧,定时器1ms中断一次,后来改成10ms还是一样,求高手解惑。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定时器的错.

楼主: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程序里只有串口中断和定时中断,如果不是定时中断引起的,怎么会发送到中途停一会再继续发?

网友B:
串口发射采用查询的话 发送长数据的确有问题 你每次查询发送需要12ms以上时间  所以这个只能在发送时关中断 其它有没有办法 我也不清楚 要不就把数据分组发送 放在定时器中断程序发送

网友C(2014-08-25):
我也有这个问题困扰我   求解

网友D:
你发118个字节需要12MS才能发完,而你的定时器10MS中断一次,肯定会有冲突呀,串口数据还没发完呢,定时器中断就触发了,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E:
在发送中断中关闭完毕定时中断,完事后在打开定时中断,中断尽量写得简洁不要占用太多的程序时间。

网友F(2014-11-11):
串口发射最好用中断方式,相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