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溶液可以去掉电路板上的白色丝印字符,无痕迹

楼主(2014-05-21):
请问用什么溶液可以去掉电路板上的白色丝印字符,无痕迹,看到网上有说用盐酸或者环己酮,不知道有试验过的吗,是浓盐酸还是稀盐酸了,用洗网水试验过,可以擦除外壳上的字符,不能擦除线路板是的。

网友A:
环已酮 二甲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已酮 二甲苯

好 谢谢 明天去试剂店试验下

网友B:
PCB的生产厂家通常是用5%的NaOH溶液浸泡洗掉曝光失败的阻焊层的(如绿油、白油),加热到50度左右效果更好,字符其实也是阻焊油的一种,应该也能去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环已酮 二甲苯

貌似PX是不是就是二甲苯?

是,但不能因噎废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已酮 二甲苯

今天特意去试验了 ,都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的生产厂家通常是用5%的NaOH溶液浸泡洗掉曝光失败的阻焊层的(如绿油、白油),加热到50度左右效果更好 ...

NAOH不知道好不好买,今天用二甲苯和环己酮都不行,盐酸不卖,说是要什么证,也不鞥试验和退,只能整瓶买,还好不贵,15元500ml,就是都有毒,不知如何处理好,送给对方对方也不收。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OH不知道好不好买,今天用二甲苯和环己酮都不行,盐酸不卖,说是要什么证,也不鞥试验和退,只能整瓶买 ...

Naoh好买的.但是会把整个阻焊层都泡掉的哦.(要不你只好一直盯着看了)
盐酸硫酸不好买是因为可以用来制**.

网友D:
有一种专门的瓶装的涂抹药剂的,日本产的,记得当时保存过,怎么找不到了,你多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吧:
http://www.shqydz.com.cn/content/?406.html

:handshake 85元一支  对方也不确定可不可以  请问你用过吗

网友D:
买一个试试吧,我也没用过..

网友E:
目测楼主想买别人的板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试试吧,我也没用过..

客户要求升级了 要印他们的字  重新做了板子  客户自个出板钱和贴片钱  我买了瓶二甲苯 和环己酮  还不好怎么处理好,洗网水倒是可以留着擦除外壳上的字和一些普通油墨字符

网友F(2018-09-08):
后来你是通过什么方法去除板卡上的丝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