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台灯电路

楼主(2014-05-21):
家里的台灯,打开会发出兹兹的声音,可能有个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烧坏,帮忙看看这个三极管的型号

网友A:
这个不是三极管,是可控硅,楼主百度“台灯调光电路”先学习一下基本原理。维修的时候,买一个600V,1A左右的,TO-89封装的可控硅就可以了。
PS:练手可以自己修,不练手的,到电子市场重新买一块调光板就可以了,也就3-5块钱。

楼主:
多谢版主指导,我是新手,想自己练习一下,但又不知道工作的原理.

楼主:
电阻旁边的那个烂了一半,有三只脚,我以为是三极管.

网友B:
安全起见,还是换个调光板吧。看这个调光板除了烧坏的痕迹,其他部位也有锈蚀。

网友C:
你的电路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啊

楼主:
上面有两个电阻,你这个图有四个电阻.

网友D:
拍的这么糊,眼睛看花了

网友E(2015-03-02):
哇塞,看上去PCB板已经烧烂了,完全不能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