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连线问题

楼主(2014-05-21):
如何让无网络的两个元器件连接的时候线不显示绿色,如图所示

网友A:
可能封装间隙太小。增大间隙试试。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违反了你自己设定的电气规则检查,也就是两个元件之间的间隙。如果满足电气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删除这项电气规则既可!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违反了你自己设定的电气规则检查,也就是两个元件之间的间隙。如果满足电气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删 ...

还请指教如何删除你所说的两原件之间间隙的电气规则,我用的AD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封装间隙太小。增大间隙试试。

换个封装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违反了你自己设定的电气规则检查,也就是两个元件之间的间隙。如果满足电气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删 ...

我把短路电流打上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Tpbq\3376\00245A02.png勾,变红了

网友C:
你那两个没设置网络。软件默认是不连的。所以连在一起才会报错。不是电气规则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个没设置网络。软件默认是不连的。所以连在一起才会报错。不是电气规则的原因 ...

怎样把这个默认设置改过来,很多时候直接画PCB的,不是导入,不需要网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样把这个默认设置改过来,很多时候直接画PCB的,不是导入,不需要网络 ...

AD好像不允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把这个默认设置改过来,很多时候直接画PCB的,不是导入,不需要网络 ...

设计,网络表,编辑网络,你可以自己添加网络并且设置网络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网络表,编辑网络,你可以自己添加网络并且设置网络的引脚。

每个脚都要添加网络,多费事,6楼那样直接就改过来了,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个脚都要添加网络,多费事,6楼那样直接就改过来了,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六楼是允许短路的意思,也就是即使不同的网络连在一起短路了都不会报警的。这样自己就要特别小心不能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好像不允许。

允许的,我让我同事在她的软件里放两个封装就连起来了,红线,我们一样的AD6.9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允许的,我让我同事在她的软件里放两个封装就连起来了,红线,我们一样的AD6.9 ...

直接连肯定可以的 但AD报错,因为网络不同。
我说不允许是好像AD的PCB无法新建网络。
如果你想自己随便画点简单的电路,关闭在线DRC,走线改成忽略模式随便你画。

网友E:
建议添加网络标号,这样以后修改,比较方便;如果不做DCR检查,以后画线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连肯定可以的 但AD报错,因为网络不同。
我说不允许是好像AD的PCB无法新建网络。
如果你想自己随便画 ...

AD可以新建网络,我只是想让两个封装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连线,这个除了关闭DRC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而且关闭DRC以后只能1连1,2连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添加网络标号,这样以后修改,比较方便;如果不做DCR检查,以后画线容易出问题。 ...

设置物理网络可行?设计--网络表---设置物理网络--执行,出来貌似是随机的网络标号,这样可以快点,一个一个添加网络标号太慢

网友F:
双击焊盘把他们的网络标号改成一致就好了  跟别的没什么关系,非常不建议关闭DRC,更别说把允许短路电流勾选上了。不过最好的还是建议你从原理图导入,这样后期修改检查都很方便

网友G:
查看电气规则,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看电气规则,改一下就行了!

电气规则哪一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击焊盘把他们的网络标号改成一致就好了  跟别的没什么关系,非常不建议关闭DRC,更别说把允许短路电流勾 ...

你说的对,关键是有时候需要直接画PCB图。。。我看设置个物理网络也行吧

网友H:
是你违背了规则。。打开规则设置看看,6楼设置肯定不对,不要允许短电流,你看看你的线宽设置可否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气规则哪一项啊

应该是最小元件间距,改小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最小元件间距,改小点就好。

一直是8Mil...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是8Mil...

调小点试试!
貌似深圳那边最小支持5mil

网友: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韩先生服务热线13480101190

网友I:
规则冲突了

网友I:
电器规则里的width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双击焊盘把他们的网络标号改成一致就好了  跟别的没什么关系,非常不建议关闭DRC,更别说把允许短路电流勾 ...

关闭在线DRC没有什么不妥吧,AD在画稍复杂的板子就会很卡,关闭在线DRC可以流畅不少。
在画完板子以后在DRC监测一次,我现在一直这样画板。

网友J:
直接T加M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可以新建网络,我只是想让两个封装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连线,这个除了关闭DRC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

额,长见识了,求教单独的PCB怎么设置焊盘网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闭在线DRC没有什么不妥吧,AD在画稍复杂的板子就会很卡,关闭在线DRC可以流畅不少。
在画完板子以后在D ...

不否认有高手达到不需要DRC帮助的境界,不过一般人还是得用一般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T加M

复位之后设计规则检测又会显示之前的错误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长见识了,求教单独的PCB怎么设置焊盘网络。

第一步:设计---网络表----菜单---添加网络--编辑好网络名字---确定--关闭
第二步:双击你想要添加网络的焊盘--左下部分在网络的那一下拉列表中选择你想要它成为的网络,再确定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步:设计---网络表----菜单---添加网络--编辑好网络名字---确定--关闭
第二步:双击你想要添加网络的 ...

受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器规则里的width

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教,谢谢。

互相学习:handshake

网友K:
设置取消DRC检测就行了

网友L:
围观,一直都是用添加网络表的方法,期待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设置取消DRC检测就行了

取消在线DRC连线是正常了,这个取消以后再DRC检测会不会继续报错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围观,一直都是用添加网络表的方法,期待有好的解决方法!

是一个一个的添加、、、太有耐心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取消在线DRC连线是正常了,这个取消以后再DRC检测会不会继续报错是个问题 ...

可以设置DRC检测时需要检测的项 可以单独把这个选项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设置DRC检测时需要检测的项 可以单独把这个选项去除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请教,这个去掉DRC不需要的项怎么去:D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一个一个的添加、、、太有耐心了

所以我基本不再PCB里加,而在原理图里加好后,再转,方便以后更改、检查。

网友E:
常规的做法,修改完原理图后,是在原理图中生成网络标号,然后导入PCB,再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规的做法,修改完原理图后,是在原理图中生成网络标号,然后导入PCB,再画线。 ...

我这里的文件只有PCB图(不知道谁画的),没有原理图,这些PCB图里面的元器件都没有网络标号,直接连的、、、但至少它的线没有绿的,都是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所以我基本不再PCB里加,而在原理图里加好后,再转,方便以后更改、检查。 ...

好吧,我没有原理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的文件只有PCB图(不知道谁画的),没有原理图,这些PCB图里面的元器件都没有网络标号,直接连的、 ...

你确定他是直接画的吗?不是从原理图装过来先画好后,再清除全部网络表,再复位错误标志?而且使用这种方法是不会变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确定他是直接画的吗?不是从原理图装过来先画好后,再清除全部网络表,再复位错误标志?而且使用这种方 ...

长姿势了,但是这个做法是不是多此一举呢,清除再复位以后,就不能再DRC检测了,不然都是错误,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长姿势了,但是这个做法是不是多此一举呢,清除再复位以后,就不能再DRC检测了,不然都是错误,这么做的 ...

很多人发PCB给厂家制版时会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是可以防止别人抄板(我感觉没什么效果,可是我见过很多人喜欢这样做)。自然他们一般也会有一份完整的自己保存。

网友E:
如果没有原理图,只想简单的完成任务,就直接添加吧。从图上看,应该是丝印、器件距离太近造成的变绿,改变这个规则或不对制造规则进行检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