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4-05-21):
之前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用什么软件能画dsp电路图,就是像protel能够调用许多单片机一样。这样就不用只是画接口,然后再连线。

网友A:
PROTEL不行吧?

网友B:
用过candence和PADS Logic的库
都没有看到过合适的DSP封装库
可能是要你自己画了
还有  你可以到TI官网上看看    有时候会提供基于Orcad的封装

楼主:
恩,我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