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BLE动态修改scanResponse data

楼主(2014-05-21):
GAP_UpdateAdvertisingData(...)这个API动态修改广播数据是可以的,但是修改扫描回复数据就不行,请大神解答

楼主:
木有人!木有人?

网友A:
我不用这个ti的。

不过似乎看,我用的nordic的这个rsq也是自动封装在协议栈里的。。。。

简单的说,似乎是没有api修改这个。

网友B(2014-09-18):
不是用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