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PCB / easySim设计大赛】高频1M振荡器

楼主(2014-05-21):
高频振荡器电路:TB是高频变压器升压变压器,FD是火花放电器,它是由钨(或钼)等高熔点金属制成的丝,钨丝后面带散热器,火花放电器的两极间的问隙可以调节。为了使火花放电器间隙达到最佳,该值为1~3mm。如果间隙过大,即使升压变压器最高电压时也击穿不了,振荡器中电容不可能与电感构成振荡电路,无法起振。如果间隙过小,升压变压器二次电压会使FD连续击穿,近乎短路状态,使电容没有得到充电的机会,因此也无法起振。与此同时,变压器TB会因长时间短路而烧毁。当间隙较小时(如小于0.5mm)FD过早地被击穿,电容的充电电压不高,振荡的幅度也会很小,导致引弧效果不理想。TZ是耦合变压器,耦合变压器的铁芯是铁氧体磁环(有O形、双Ⅱ形和双E形),使用时要保证磁环的横截面最小值、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的匝数。耦合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实际上是振荡电感,一般使用普通2~3mm2的多股软塑料线在铁氧体磁环上绕3~5匝即可。耦合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为耦合线圈,当振荡器与电弧串联应用时,要使用与焊接电流相适应的电缆线来绕制,需在铁氧体磁环上绕4~12匝,使耦合变压器呈升压状态,有利于加强高频信号,便于引弧。耦合变压器的匝数比可以调整,促使振荡器的起振或达到击穿电弧间隙。高频引弧后的自动切除,由电弧继电器KM。和高频电路控制继电器KMS共同完成。弧焊电源没有电弧时,电源输出的电弧电压较低,这是由电源的下降外特性所决定的。因此,电弧未引燃时,空载电压使电弧继电器KM3吸合,KM3接通了KMsS,KMS又接通了高频电路,使火花放电器FD产生了高频火花,在有电源电压和氩气供应的条件下便可引燃电弧。电弧引燃之后电弧电压降低,从而使电弧继电器KMS达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动作电压而释放,继电器KMS也释放,切断了高频电路,完成了高频引弧后的自动切除过程。串联在电弧继电器KMS电路里的电位器RP。,是用来调整加在继电器KlM3线圈两端电压,使在长、短弧焊时均能自动切除高频火花。
该电路仍然由两级集基阻容耦合的倒相器组成,当电路接通电源时,两管不能马上导通,因为CA、CB的充电路径是:Ec→R2→CA→Rc1;CB的充电路径是:Ec→Rc2→CB→R1.当CA和CB充电到一定数值后,UCA、UCB作为两管基极回路的正向偏置电压,使Ib1、Ib2增加,由于正反馈的作用,很快地使BG1、BG2饱和,这是一种暂稳态。
  图、互补多谐振荡电路
  饱和一开始,CA经Rb2、BG2的发射结构及电阻Rc1放电(CA放完电后,双被Uc1反向对CA充电,这时,UcA为左正右负)而CB通过Rc2、BG1的的发射结及Rb1放电,随着CA、CB放电过程,Ube1不断增加,而Ube2不断减小,直至两管由饱和退至放大状态,从而引起下列“雪崩”式的正反馈:

  结果使BG1、BG2截止,接着CA、CB又进行充电,如此重复。就可获得如图(b)的输出脉冲波,设电路对称,即CA=CB=C,Rb1=Rb2=Rb,R1=R2=R,Rc1=Rc2=Rc脉冲宽度为:
  t1=c(Rb+rbe)In{Ec/[Ubes+(Ec/Rb)Rc]}
  t2≈0.7Rc
  选择晶体管的β应满足Rb<βRc,根据图(a)电路的参数可算出t1=10毫秒,t2=750毫秒,占空比(t1/t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