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怎么单独编译一个C文件生成HEX或BIN文件

楼主(2014-05-21):
我单片机上有3个工程,这3个工程都会用到一些相同的函数,我不想让3分工程在编译的时候都编译到各自的烧录文件中,,然后再烧到flash里,这样做,比较浪费空间。

我想单独把这些公用的函数编译成HEX或BIN文件,单独烧写到内部flash里面。在编译的时候,我记下每个函数的首地址,然后其他3个工程中使用函数指针,就可以运行这些公用函数。

同样的,以后还有些公用的数据也想像这么干,但不知道怎么做,怎么创建一份这些公用函数的工程。

网友A:
为什么要用三个工程呢?

网友B:
这个没有可能的

"我单片机上有3个工程,"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可能的

"我单片机上有3个工程,"

那要怎么说才是没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可能的

"我单片机上有3个工程,"

单片机上一个IAP,一个APP。这样的方式应该很常见吧,再加个备份用的APP也没什么吧.

网友C:
可以编译成库文件,然后在三个工程里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上一个IAP,一个APP。这样的方式应该很常见吧,再加个备份用的APP也没什么吧. ...

将IAP的地址空间保留出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编译成库文件,然后在三个工程里使用

编译成库之后,这3个工程在编译时,一样会链接这个库,然后编译到烧录文件中吧。

那单片机内部Flash一样还是有这公用函数库的3分拷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IAP的地址空间保留出来就可以了吧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译成库之后,这3个工程在编译时,一样会链接这个库,然后编译到烧录文件中吧。

那单片机内部Flash一样 ...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个工程,将公共文件编译烧录进MCU(公共函数地址固定不变)

其它工程用强制指针调用公共函数即可,烧录时不擦除保留空间,也不烧录保留空间

我并没有实际搞过这个,但好象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就是不想让公用的代码或数据在flash中有多份重复,才想要用这样的方法,相当于是动态链接的方式吧,静态方式浪费空间。

网友D:
函数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工程,将公共文件编译烧录进MCU(公共函数地址固定不变)

其它工程用强制指针调用公共函数即可,烧录时 ...

你说的方法感觉应该可以,把公用函数都放到一个不太变动的工程中,从编译文件中拿到每个公用函数的地址,然后其他工程中用函数指针的方式调用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函数指针

函数指针,然后呢?

网友D:
把绝对地址付给函数指针。最好不要传递参数,或者干脆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绝对地址付给函数指针。最好不要传递参数,或者干脆使用全局变量。

是把绝对地址赋给函数指针啊,带参数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呢?
只是这些公用函数必须是可重入函数,里面不能使用静态变量,不管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

网友E:
编译第一个文件时,把函数指定绝对地址,第二个文件声明这个函数地址,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第一个文件时,把函数指定绝对地址,第二个文件声明这个函数地址,就可以直接用了
...

这个我知道

网友F:
为什么不搞成一个工程呢,反正你是要烧到一起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关键是共用部分怎么处理.我希望共用的函数地址一直不变.iap和app都调用这个共用部分

楼主:
已经搞定了代码公用的问题了。

接下来再仔细测试下,感觉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是数据公用的问题看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译第一个文件时,把函数指定绝对地址,第二个文件声明这个函数地址,就可以直接用了
...

一个或几个公用函数可以这么指定地址,但那么多的话就好办了。

函数不像数组那样可以计算编译出来后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关键是共用部分怎么处理.我希望共用的函数地址一直不变.iap和app都调用这个共 ...

一个或几个公用函数可以这么指定地址,但多了的话就不好办了。

函数不像数组那样可以计算编译出来后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搞成一个工程呢,反正你是要烧到一起的!

IAP和APP搞到一个工程就够烦死了,3个4个的放一起更烦。
出厂的时候,可能会一起烧,但以后卖出去做IAP就不一定了。
另外,公用函数也说不定有升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关键是共用部分怎么处理.我希望共用的函数地址一直不变.iap和app都调用这个共 ...

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好像有这种节省空间需求的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注一下.
关键是共用部分怎么处理.我希望共用的函数地址一直不变.iap和app都调用这个共 ...

其实地址变了也无所谓的,就算是参数接口和返回类型变了也无所谓的。

你在flash中固定的地址存储这些公用函数的地址,如果函数地址变了,就把flash那块存储公用函数的地址值也一起变过来。

函数接口变了,就先升级公用函数,然后升级调用公用函数的工程,接口也对应的变过来就行。

只是这些函数要求必须是可重入函数,不能使用静态变量。

其实就是要使用到静态变量,也不是绝对不行,解决方法有,但很复杂,我也在思考中。

网友H(2022-05-17):
思路不错,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