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如何使用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14-05-21):
由于在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电路的实验.
为了进行同步,我想对2通道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一次完整的转动周期包含了14个脉冲控制信号,计数达到14之后程序就知道完成了一次周期,然后就执行某个动作,同时计数器重新计数慢14再重复...
请问用51单片机的计数器能手实现这一目的,具体计数器该怎么设置
还有2通道的信号,在没有信号的时候是保持低电平的,是不是还需要加一个反向器单片机才能识别到这一信号?

网友A:
外部中断。

楼主:
多谢,我还是直接用的定时/计数器计数的外部脉冲,实验已经成功

网友B:
外中断或计数器对外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