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PCA捕获请教

楼主(2014-05-21):
最近在用PCA捕获测脉宽,24M的晶振,PCA计数源选的是系统时钟,可我最大只能测到45KHz的频率,这正常么?单片机用的是STC12LE5A60S2

还有有什么芯片能分频后保持占空比不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服务。保证质量!QQ:1370084141

这种事情还是自信自己能解决,多花点时间罢了

网友A:
STC12C5A60S2,理论上最高能测1M的频率。你最高需要测量到多少?

楼主(2014-12-18):
哎  再次看到这个贴也是醉了,发表了那么久还是没人回,说多都是泪啊

楼主:
我自己回吧,用单片机自带的PCA能测的频率不高,只能采用最传统的方法,开一路定时器、一路计数器

楼主:
再来个人回回帖,把分分了结贴

网友B(2016-03-21):
楼主 做2.4G的频率计能用stc12的做吗?

楼主(2016-04-28):
引用 网友B:
楼主 做2.4G的频率计能用stc12的做吗?

单纯只是用STC12明显不够。先不考虑信号幅值的问题,你只要能把2.4G的频率分频下来用STC12应该还是能胜任的。其实不管频率多少,好的频率计核心还是做小信号放大。个人愚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