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discovery 读取32G SD卡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4-05-21):
我使用的是F4 DISCOVERY  电路板,SDIO模式读取32G SD卡遇到问题,请教大家。
程序是用的Devkit407-STM32F407开发板 带的读取MICRO SD卡的程序。该程序在discovery 配合 Devkit407下读取 micro SD卡,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修改电路用来读32G KINGSTON SDHC CLASS 10 卡却不行,请各位大侠指教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附件是 Devkit407下的FatFs程序。
以下是电路图

网友A:
。该程序在discovery 配合 Devkit407下读取 micro SD卡,没有问题
这个sd卡是不是<2G?

HD好像有点软件上的改变.

楼主:
micro SD 卡是4G的。

网友B:
不是每個SD卡都可以用。換別的試。
我用Kingston4G,8G可以,換了高速16G不行。32G又可以。

楼主:
我现在是一但插上SD卡,程序就卡死在初始化部分,怀疑是不是电路和程序不配套。
还有32G的不行,2G的也不行。

楼主:
现在是初始化可以了,FsFAT也正常读写SD卡,
但是现在作为读卡器使用,连接电脑的时候2G的卡可以正常使用,但是32G的SD卡无法识别,双击打开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個SD卡都可以用。換別的試。
我用Kingston4G,8G可以,換了高速16G不行。32G又可以。 ...

请问你的是F407下的代码么

网友B:
使用STM32F407及STM32F207都有在用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STM32F407及STM32F207都有在用SD卡

用的是官方的库么,我用的是官方库,使用SDIO借口32G SDHC卡 还有是class 10的标记

网友B:
一直用官方的庫,因為有使用FreeRTOS,改了一些,只有在狀態檢查有改。

网友B:
檢查 變數  SDCardInfo.CardCapacity
若是取得數值無法大於 4G,就表示庫太舊。
就會因回報容量錯誤,而變成空白卡,結果只能進行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 變數  SDCardInfo.CardCapacity
若是取得數值無法大於 4G,就表示庫太舊。
就會因回報容量錯誤,而變 ...

嗯,才看到您的回复,在这之前我发现问题所在。正如你说的,就是SDCardInfo.CardCapacity 是32位变量导致不能大于4G,所以电脑端识别和实际容量不同导致错误,提示要格式化SD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