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 谢谢

楼主(2014-05-21):
6个脚    丝印是64221-3  GT10/27   有参考型号也行

网友A:
LZ是说这个RM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说这个RM变压器吗。。。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玩意,想弄清楚。好分析电路,PCB是电流直接输入到这个变压器,没有电压。

网友B:
难道互感器?

网友C:
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