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的PWM输出莫名跳高

楼主(2014-05-21):
各位大侠求助,最近用做DSP控制的PWM整流器,开机的时候,pwm输出在程序上是拉低的,ACTR.all=0x0000;用WATCH观测这个寄存器也是0,但是实际会莫名高。请问是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原因。一旦跳高就会桥臂直通,影响实验进展,谢谢指导!

网友A:
你后面还有什么器件么

网友A:
这个是dsp的直接输出的状态么

网友B:
输出端加个大电阻到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加个大电阻到底试试

这个是M57962L的驱动板的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57962L的驱动板的输出。

你好,我看了一下跳高的时候的DSP的PWM输出,10MHz左右,通道2的波形,请问是硬件上有问题,还是软件哪个寄存器设置不对,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