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咋个检测高电平啊?

楼主(2014-05-21):
我把IO设为输入状态之后,我感觉只能检测到低电平,我不给电平的时候,他就默认是高啊?

楼主:
#include<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P1DIR |= 0xfe;
        P2DIR = 0XFF;
        P2OUT = 0X00;
        while(1)
        {
           if((P1IN&BIT0) == 1)
               P2OUT = 0x00;
           if((P1IN&BIT0) == 0)
               P2OUT = 0xff;
        }
}

我程序这样的,P2口低电平控制小灯亮,但是我不给P1.0任何电压的时候,小灯也是亮,那么我想检测高电平怎么办呢?

网友A:
利用捕获写
  P1SEL = 0x02;//设置捕获TA0
  P2DIR = 0x01;//ACLK配置
  P2SEL |= 0x01;
  BCSCTL1 |= DIVA_3;
  CCTL0 = 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
  TACTL = TASSEL_2 + MC_2;
  _E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