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MSP430F149 大数组处理问题 求助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MSP430]

MSP430F149 大数组处理问题 求助

楼主(2014-05-21):
我用msp430F149的单片机  因为数组特别大,我想存到FLASH中(各个数组在程序运行中不会改变值)
我这个程序要用六个数组   如下:const uint Voltage[] @0xE000={160个int型整数};
const  float Gap[] @0xE2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Gap1[] @0xE6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 @0xEA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1[] @0xEF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Current @0xF400={256个float型数};

1、这样子定义是否正确????用的是F149单片机 60K+256B的FLASH
2、我中间程序要依次查表得到我要的数值,  单片机是直接访问FLASH?????我理解是先读到RAM在查询(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那运行中RAM是不是会超2K????还是说每次读取完后 会自动清除???

请教各位了 谢谢

网友A:
存在FLASH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但你存的方法对不对就不知道了,没有用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