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串口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22):
   串口查询模式,会自动复位。求救!
...
      unsigned char c=UART_GetChar();   //运行到这里就复位,不知道原因?
      if(c){
      ...
       }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例程来源是哪里?自己写的还是来自官方例程,或者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请问你的例程来源是哪里?自己写的还是来自官方例程,或者其他。 ...

来自飞思卡尔 的 应用笔记  AN2295 。

网友B:
请参考此贴《 Kinetis bootloader 调试笔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42851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贴《 Kinetis bootloader 调试笔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3624 ...

那个帖子也是我发的,现在只是在它的基础上简化了一些没用到的条件编译部分。
误删了

  #if BOOTLOADER_INT_WATCHDOG == 1
    WDG_Enable();
  #else
    WDG_Disable();
  #endif

保留 WDG_Disable();即可。 默认时看门狗已经打开了,所以要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帖子也是我发的,现在只是在它的基础上简化了一些没用到的条件编译部分。
误删了
保留 WDG_Disable() ...

sorry,问题很多所以没看仔细。以后MCU的Bootload直接固化到ROM中,不需要怎么麻烦啊。
【FTF技术培训课程】Kinetis MCU的Bootloader解决方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7380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