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关于keil编译方式编译的程序差异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22):
问题说明:24lu1单片机程序用keil 51大内存编译,程序下载成功主程序运行正确 但不响应中断。用小内存模式编译 下载 成功响应中断这是为毛?求大神解答。如何才能在大内存模式编译 让所有功能(响应中断)正常?
附图:

全图                                                                  大内存模式                                                        小内存模式

网友A:
充分说明程序有问题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C:
大内存编译!
这个设置可不是随便改的!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系统, 合理的选择哦!
如何才能在大内存模式编译 让所有功能(响应中断)正常?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
需要合理安排变量的存储空间了
具体细节还比较复杂, 建议楼主下一个编译器手册, 先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内存编译!
这个设置可不是随便改的! 你得根据你自己的系统, 合理的选择哦!
如何才能在大内存模式编译 让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