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信号要怎么产生??

楼主:
请问大家 ,怎么才能产生这个信号?

网友A(2014-05-22):
你文档都有了,文档应该有介绍波形什么样子的吧???

网友B:
文档叙述可能有误。
按照第一行,脉冲频率为·150Hz~1000Hz,亦即脉冲周期6.67ms~1ms。
第三行,脉冲持续有效时间,却是75ms~250ms。以75ms论,150Hz脉冲也至少有75/6.67=11(个)。
因此,第三行说的应该是“脉冲群”持续时间。即一连串脉冲总的存在时间。

网友C:
三楼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文档都有了,文档应该有介绍波形什么样子的吧???

有一个,但没想出简便的办法产生这种波形。另外我想产生这种波形的方法应该有很多,拓宽自己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档叙述可能有误。
按照第一行,脉冲频率为·150Hz~1000Hz,亦即脉冲周期6.67ms~1ms。
第三行,脉冲持续 ...

应该是的……这个是国标YY0709中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档叙述可能有误。
按照第一行,脉冲频率为·150Hz~1000Hz,亦即脉冲周期6.67ms~1ms。
第三行,脉冲持续 ...

应该是的,这是YY0709中的内容……

网友D:
这好像用单片机就能产生。

网友E:
这个应该跟IEC 60601-1-8差不多,摘录其中单脉冲特征的描述(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Pulses)" ...IEC 60601-1-8 requires that an individual sound pulse must have a fundamental frequency (musically known as pitch) somewhere between 150 to 1000 Hz, and there must be at least four harmonic sounds from 300 to 4000 Hz.  Figure I shows a visible example of an audible sound that meets these requirements.  The peak to the far left in Figure I is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of the sound, and the four peaks to the right of the fundamental peaks represent the harmonic tones.  To the ear, the resulting blended sound would be similar to hearing four different musical notes played at the same time.  A final requirement for the sound pulse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sound level (measured in dB) of the four harmonic tones must be within ±15 dB of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tone. ...”,完整描述见附件"Audible Alarm in Medical..."。   附件“MedicalAlarmExample.png”是人工合成的满足要求的一个例子,基频为770Hz, 包括2~5次谐波,基频和各次谐波的幅度一样。脉冲持续时间是200ms, 然后停200ms. 上升时间理解为声音由小变大(fade in)的时间为脉冲串持续时间的10%,设置为20ms, 下降时间可理解为零吧?产生的WAV波形文件见附件,可听听效果。

Audible Alarms in Medical Equipment.pdf

网友E:
图2可看到脉冲串的BURST,图1可看到单个脉冲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可看到脉冲串的BURST,图1可看到单个脉冲的形状

谢谢,我做的就是这个……我想请问产生这个波形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2可看到脉冲串的BURST,图1可看到单个脉冲的形状

谢谢,这个波形是我需要的……另外我想请问产生这个波形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E:
如第一个图中的多音配置窗口所显示的,这个多音信号是由5个单频信号:770HZ, 770 X 2=1540 HZ, 770 X 3=2310 Hz, 770 x 4 =3080 Hz, 770 x 5 = 3850 Hz 按振幅1:1,初始相位皆为0合成的。然后外加一个BURST“通”和“断”控制,即与一个占空比可调的方波相乘。如果你的单片机能在采样率的驱动下实时计算出每个输出数据当然好,否则需要把输出波形先存储在某个地方,然后在需要时候随采样率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