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7做主机接HUB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用官方的例程直接接鼠标没有问题,直接接键盘也没有问题,但是键盘和鼠标同时接到HUB,然后HUB再接到107就不行,更改过程序,能枚举成功,不管按什么键,或者动鼠标,107一直没有数据收到

网友A:
1.去官方手册确认能不能接hub.
2.使用多个常用设备测试能不能接hub

usb host有一个省成本的配置就是不支持hub,硅片面积会节省不少

网友B:
要用Hub的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去官方手册确认能不能接hub.
2.使用多个常用设备测试能不能接hub

ST给的软件是不支持USB HUB的。
但是STM32的OTG模块是肯定支持HUB的,我试过的。不支持hub能省多少面积?不会节省多少的吧

楼主:
STM官网没有提供HUB驱动吧?
楼上说的STM32的OTG模块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给的软件是不支持USB HUB的。
但是STM32的OTG模块是肯定支持HUB的,我试过的。不支持hub能省多少面积? ...

这是ip厂商提供的一个配置项.我用过这个ip.我知道.当时我们做arm9 就把他给删节了.

网友D:
主机的IN令牌发出了么?

楼主:
版主能否说的清楚些? 现在枚举到HUB,首次能收到HUB传递过来的端口数据,然后通过Get Port Status    Clear Port Feature  Set Port Feature等系列动作,然后 HUB又会传递一个端口号,这时在清下BUF,然后理论上就可以随时接受鼠标移动的数据了。但是想到这里就没有数据量了,一直停在HOST_CLASS进程了

楼主:
香主,看看

我现在枚举HUB是OK的,然后下一步是枚举接在HUB的鼠标,问题来了,怎么去枚举鼠标,还是用同样的枚举函数???
我的做法就是枚举完HUB后,再获取HUB端口变化数据后Set Port Feature然后Clear Port Feature对应的端口,然后就调用
phost->gState = HOST_ENUMERATION接着枚举,发现到ENUM_SET_ADDR就执行不了,发现phost->gState = HOST_CTRL_XFER

请问枚举完HUB后,要怎么样去接着枚举接在HUB上的设备呢?     知道的兄弟给说说   谢谢

网友E(2014-07-01):
我也在搞着个实验,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276194-1-1.html中的说法,在对HUB枚举完成后,需要重新为鼠标和键盘那定义USB_OTG_CORE_HANDLE 和 USBH_HOST结构体,初始化调用USBH_INIT过程,然后在USBH_Process中处理,不过我在设定完成这些后没有收到对应在中断,我个人认为还需要在hub的驱动中进一步的完善。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讨论!我的QQ:1318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