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Sim的BOM和mouse关联出现订购失败

楼主(2014-05-22):
主要提示为:有没有组件Mouse零件编号。
试了坛里其他几个工程,出现一样的结果。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A:
组件要有Mouser编号,https://bbs.21ic.com/icview-731202-1-1.html,请参看第3步和第4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件要有Mouser编号,https://bbs.21ic.com/icview-731202-1-1.html,请参看第3步和第4步。
...

我参考了这个步骤的。都是敲进去的。

网友A:
您看您这里没有写进去Mouser编号,用Ctrl+C复制试下

网友B:
好像是有BUG  PCB的就可以  仿真的那个就不可以 。其实要分配那个零件号 没必要那么麻烦的,可以说 那个说明文档估计很旧了(相对来说  呵呵)。   你选中零件以后(前提你搜索相对应的元件出来后),在你的屏幕的右下角 那里有个分配的按钮就会出现
,你一点 就全给你分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有BUG  PCB的就可以  仿真的那个就不可以 。其实要分配那个零件号 没必要那么麻烦的,可以说 那个说 ...

我试试。

网友C: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