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_klog_get_task_stack_usage(...)

楼主(2014-05-22):
我在任务中调用_klog_get_task_stack_usage(),但返回值错误。
task id是没有问题的,MQX_MONITOR_STACK也默认为1,
为什么返回错误??困惑中……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问题转告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
请耐心等待。

网友B:
楼主可以查看下, 返回什么值? MQX_INVALID_TASK_ID ? 还是 MQX_INVALID_CONFIGU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查看下, 返回什么值? MQX_INVALID_TASK_ID ? 还是 MQX_INVALID_CONFIGURATION?

我在main函数里,加入该函数的调用,返回值为18
//**************************************************
uint_32 tSize = 0;
uint_32 uSize = 0;
uint_32 u32Ret = _klog_get_task_stack_usage(MAIN_TASK, &tSize, &uSize);
//**************************************************

其中,MAIN_TASK是主函数的任务ID。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main函数里,加入该函数的调用,返回值为18
//**************************************************
...

我找到原因了,如果将程序改为如下:
//**************************************************
uint_32 tSize = 0;
uint_32 uSize = 0;
uint_32 u32Ret = _klog_get_task_stack_usage(_task_get_id(), &tSize, &uSize);
//**************************************************
则返回值为0,tSize和uSize都获取成功了。

总结下:
1、看来,任务模板列表创建的“任务索引”和系统生成的“任务ID”是不同的概念。
那么,两者有什么具体区别和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