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网分测试433M天线

楼主(2014-05-22):
射频新手,请教大家关于接收匹配及天线阻抗测试:
1 从芯片手册,已知接收芯片的输入阻抗 假设为Z1 = R + Xj
2 现准备用16CM导线作为天线使用,所以用网分测试其在433M频点的阻抗 假设测得为 Z = A + Bj
3 用T型实现网络匹配, 从芯片这端看进去 将Z1匹配成 Z1’ = A -Bj
请教大家的是 我的步骤如上,不知对不对。还有发现这个导线参数测试很不准确,导线放的位置变一下,参数就变了,是不是不能这样测试?

网友A:
步骤是没有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实际调试的过程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会对你理论的匹配值有一定的影响,可能需要你自己多试试

网友B(2015-01-22):
同样新手……天线周围的环境比如机壳这些对天线影响很大,还有就是器件的分布参数影响

网友C:
要放在实际的机壳中,再用网分测试匹配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