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6 发热严重 求助

楼主(2014-05-22):
各位大哥,我在公司的一款设备中用了LM2576来把一个9v的电压转成5V,现在发现发热严重,我测量一下电压和电流,输入电压9V 电流0.63A  输出5v0.82A 转换效率72%左右。效率还可以,但是为什么发热严重,烫手!!!!
匿名
加装散热片。要不就是芯片本身很水,还有电路中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A:
电容,电感,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选大点的试试

网友B:
9V 电流0.63A  *28%. 约1.5W, 发热是肯定的. 估计没有散热器吧
得要好大一块铜皮散这个热了. 建议得考虑散热器了.

不过这个效率不高. 参考楼上的方法, 优化一下设计, 这个效率偏低

网友C:
LM2576,PCB设计的时候,散热焊盘加大点,正反面上锡看看;

楼主:
电容1000uf 电感100uh  二极管IN5822。各位有没有用过可以完全替代这个器件的?效率更高点的。推荐一下。加散热片在我们的这个设计里面意义不大,因为我们的产品在是一个手持设备,被封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热量散不出去。

网友D:
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D:
如果是手持设备这个芯片选型不对,

楼主:
应该选什么型号?

网友E:
看手册....一直用LM2576,用36V转5V,1A多的电流无压力

网友F:
用lm2596吧,是lm2576的升级版本。我一起2个都不热 大概1.5a呢

网友A:
你调整一下参数看看,参考楼上的,电感小点,电容小点,或者参考官网给的公式计算,咋觉得你的参数都那么大

网友G:
你自己检查一下你的负载有没有问题,我们一直用都没出现过发热问题,这个可以达到3A的电流,就几百MA,发热肯定那里不对

网友H:
其实你这样的有很多芯片可选的,干嘛要选一个效率那末低的,完全可以选一个90%以上效率的

网友I:
这个型号有点老,引脚兼容的新片子挺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用lm2596吧,是lm2576的升级版本。我一起2个都不热 大概1.5a呢

这个我参考下的啊,看来很不错的

网友K:
发热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需要多注意的

网友D:
看看电感是不是选的不对

网友L:
这个问题的看下焊接方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