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用ICD2或PICkit3烧程序时一定要选择release模式吗

楼主(2014-05-22):
PIC单片机用ICD2或PICkit3烧程序时一定要选择release模式吗

网友A:
那是编译选项,影响编译的结果,烧录时那玩意就没用了
____个人理解

网友B:
跟沙发有同感,但是如果选择仿真模式,就不能用release,不然仿真还真的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沙发有同感,但是如果选择仿真模式,就不能用release,不然仿真还真的是有问题 ...

软仿真无碍,硬仿真没在debug下编译的话下载时IDE会弹出提示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