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红外发射与接收电路请大侠关注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4-05-22):
1、信号接收电路
,其中PD2与PD3是接单片机引脚的;怎么实现接收的?
2、信号输出
这个是输出,从黑色线输出高低电平,实在看不懂怎么通过PC4与PC3来实现黑线的高低电平状态的。
请各位大侠协助,谢谢。

接收

接收

网友A:
楼主电路错误太多。

网友B:
你上完整的电路最好上传pdf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错误太多。

你不要说错误太多,确实正式工作的电路就是这样滴!

网友C:
你的元件都没有标上序号,想说都没法说。。。。。。。。。。。。
说R?Q?连我自己都会弄混。。。。

网友C:
感觉应该有错。。。。。。
你再把板子仔细看看?

网友D:
lz从实物测绘的图,没有测扎实。
1、3图肯定是发射,而不是接收,PD3明显是电源;
2图估计是接收,有个接收组件,被 lz 当做三极管了。

这么一个简单电路,不用抄板吧?!

网友E:
显然是抄板自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