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470UF电解电容反接DC300V电源,会爆炸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2):
理论认为。

实鉴证明。

电解电容。

不能反接。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么,如果出于研究目的,可以试100个以上,看看爆炸的概率,看看爆炸的威力,顺便可以写一些论文。

楼主:
理论上不能反接,这个是显然的。
就是理论上产线可能会出现误接反的情况,我想知道接了仅仅是电路功能失效?还是会出现爆炸这种极端现象?
@maychang

网友C:
电解电容反接,超过1V便会对氧化膜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反向电压作用下的漏电流呈指数上升,10%额定电压的反压,都会严重发热,电解质沸腾,产生高温高压气体,可能冲破防爆预制口,一旦爆浆,整块电路板必须清洗,否则寿命不保。

网友D:
建议先买好保险。

网友E:
这个电容体积很大,爆炸危险度很高,建议不要去试。。。。

网友F:
质量特不好的假冒货,也许不能爆炸

网友G:
爆可能性很大,整个办公室人会被你吓住

网友H:
不能反接,至于是不是“爆炸”,看电源的功率多大,有没有保护之类的。

网友I:
离远点做放**仗试验,以免伤到眼睛和脸面。

网友J:
12楼所言接近实际情况。
另外还要看电解电容联接到电源的持续时间。若与低内阻300V直流电源联接仅0.1秒,多半不会爆炸,但电解电容必损坏:耐压可能降低到很小,即使正接也不能继续使用;漏电流增大。持续联接到低内阻直流电源上,几乎是必爆。

网友K:
莫要作死的情节  珍惜生命

网友L:
一般在爆炸前.你保险电路整流二极管或者PCB线路已经烧掉了!

网友M:
一般电解的反向击穿电压不到1V

网友N:
不作死就不会死。。。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O:
必爆 可以看看爆炸的效果

网友P:
声音不一定很大,不过整个实验室都是浓浓的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