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一根引脚怎么接两处?

楼主(2014-05-22):
求助,现在想在板上加个isp接口,但是Reset引脚外部有复位电路,我怎么才能把reset脚同时接到接口上呢?用两个网络标号就会说网络不匹配。

网友A:
两个接口用同一网络标号

网友B:
用同一个网络标号 或者 串个0R电阻

网友C:
网络标号不匹配说明你的标号加的不一样,可以在你需要连接的地方加同样的网络标号,这样加标号的地方不管有几个接口都可以接上,

网友D:
0欧电阻的方式比较可靠

网友E:
同一个标号,或者两个网络通过0欧姆电阻连起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