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一个简单电路搭建

楼主(2014-05-22):
现在希望能用单片机发送PWM波(100%占空比为12V),控制一个12W,6Ω的电磁铁开关。但是由于本人非本专业的,希望达人能给一个具体的电路及原件型号。简单方案是:一个单片机,通过一个开关信号,控制输出PWM的占空比(PWM要求20KHz)。该开关信号为1时,输出12V电压,电磁铁开关吸合;该开关信号为0时,输出占空比为40%的PWM波(此时电磁铁开关的电流为0.3-0.5A),电磁铁开关保持。掉电,则电磁铁释放。主要不明白的点为:1,在连接电磁铁开关时,选用的功率件型号(三极管?mos管?);2,由于电源电压为12V,所以需要一个降压电路供电单片机。(PS:本人仅学习过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51单片机,摸过郭天祥单片机,但没实践经验,所以学的都忘了)

网友A:
PWM接个RC滤波,接个运放跟随一下就可以了,电流大的话,还要接个三极管扩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接个RC滤波,接个运放跟随一下就可以了,电流大的话,还要接个三极管扩展一下 ...

谢谢。问个小白问题:为什么要用RC滤波,滤的是哪一部分呢?接运放或者三极管,会产生多少压降呢?最好控制在1V以内,因为现有的控制器压降太大

楼主:
有没有人能上个图啊!!!万分感谢!

楼主:
那这个光知道负载电流最大2A,怎么反过去计算选型呢,好吧,这确实小白了,但请知道的人,帮助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