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淘宝上USB小音箱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4-05-22):
打算买一个USB小音箱,却发现了一个问题。USB接口提供的最大电流是500mA,电压5V,能提供的最大功率也就是2.5W,可是那些音箱都是声称3W*2,一共6W的功率,是不是有问题呢?附图。
还是说扬声器的功率是3W,音箱实际输出功率其实最大只有2W多呢?

网友A:
USB的电流限定在500mA,插在电脑USB接口上应该不会超过2.5W

网友B(点评):
这是USB1.0的标准了吧 识别为2.0时提供1A的电流 现在多数电脑的USB供电都是简化为1A输出,有些可达2A

网友C:
正常,没啥很大问题
USB按平均值考虑的
小音箱是按“最大正弦”标注的
标准状态的平均功率只有不足1W,考虑加倍也不过2W,可视为与电源适配

网友D:
瞬时功率。。。。。。。。。。比如说,它可以在某个10ms内输出0.1J的电能,但它在接下来的1S内总共才输出1J的电能,平均才1W,但那个10ms内功率达到10W。。。。。

网友E(点评):
1J是能量,不是功率!

网友F:
我想电脑的USB的电流应该不止500mA,因为我插移动硬盘都可以使用。而我实际测试我的移动硬盘(万用表)电流在1A左右,瞬间可以到1.3-1.4A

网友G:
商家太笨。

厂家不懂。

USB音箱。

标10W都正常。

这就是“音乐功率”。

若加缓冲。

标50W也不过份。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C:
(应该是)假大shi,不信商家厂家,我想相信你,可总觉得你说的业余不少,不过是一种普罗大众的说法

网友G:
音乐功率。

3-4倍于。

额定功率。

缘于德国工业标准。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G:
为什么

本大师认为

厂家不懂?

“伟大、光明、正确”

的USB音箱说明书

应该是

音乐功率: 12W (6W+6W)

这才“高大上”

任何人

都找不出破绽

信不信由你。

谢谢大家!

网友C:
本大Shi,想说信你不容易!
真想谢大家,简单一一如果是**
1,给大家看德国标准
2,不管什么功率P,肯定都是电压V平方除以阻抗Z,再乘个某因子。请你给个式子吧,原教授

网友E:
或许是可以外接电源吧,毕竟外接的就没法说了!

而且USB的最大电流也不一定是固定的500mA,
机箱前面板跟后面板上的驱动能力不就不是一样吗!
况且USB3.0不就提到了1A了吗!

网友H:
峰值功率吗,这个挺不靠谱的。

网友I:
功率不大,我接移动电源,一直插着,随便都能用一个星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瞬时功率。。。。。。。。。。比如说,它可以在某个10ms内输出0.1J的电能,但它在接下来的1S内总共才输出1J ...

可是在那个10ms内的电流肯定是非常高的,电脑USB接口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在那个10ms内的电流肯定是非常高的,电脑USB接口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也是个问题啊。 ...

商家吹牛罢了。
5V全给扬声器,峰值功率也出不来3W,更不用说平均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商家吹牛,

上家不算吹牛,还算靠谱,算给你听听:

5V电源,BTL功放,“轨到轨”输出,4欧负载,有效值输出 P=V*V/4*2=3.125W
取标准值 3W,双声道标称2*3W,合情合理合法

粉红噪声源测试,标准工作状态,约合平均负载功率0.4W*2,约合整机功率消耗1.2W*2,折合电源电流0.48A
刚好符合USB2.0规范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商家吹牛罢了。
5V全给扬声器,峰值功率也出不来3W,更不用说平均功率了。 ...

如果是BTL电路,4欧扬声器,可以出3W。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BTL电路,4欧扬声器,可以出3W。

BTL电路,没有管压降的?
管压降算0.2V,BTL是两支管子与扬声器串联,共0.4V。那么扬声器上是4.6V。
0.5*(4.6*4.6/4)+2.645(W)。
管压降就算是0.1V,0.5(4.8*4.8/4)=2.88(W),也不足3W。

所以说,商家无论如何是打了些马虎眼。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是在那个10ms内的电流肯定是非常高的,电脑USB接口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也是个问题啊。 ...

电源总要并联一支电容(通常为电解电容),那个10ms内靠该电容供电,功率放大器并不全由USB供电。
当然,电容供电不能持续稍长时间,所以峰值功率也不能持续。
音乐、语言,平均功率远小于峰值功率。

网友L:
RMS三个字母画蛇添足了,去掉它,就没什么争议了。

网友L:
12V变压器,10节大号电池的夏普 WF-939Z 收录机 上面贴了个大大的200W,不标RMS就没争议

网友M:
USB不是充电的吗?

网友L:
夏普 WF-939Z

10%失真功率为12.5W+12.5W 左右通道功率共25W,音乐功率标200W,为额定总功率的8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J:
BTL电路,没有管压降的?
管压降算0.2V,BTL是两支管子与扬声器串联,共0.4V。那么扬声器上是4.6V。
0.5* ...

你能容忍100mV何不更进一步容忍50mV。。。。。。。。这不就够了。。。。。。。

网友N:
此w非彼W

网友O:
人家说的没问题,你外加电源功率自然能上去。

网友C:
上个世纪70末80初,夏普双卡录音机风靡大陆
比起三洋“砖头”国产葵花,显然换了一个朝代
它贴个彩条,胡乱乘上2,4,8倍炫示功率,就是它开的头

80后期卡拉欧凯流行,动辄800,1000W功放,充斥市场
其标称值都是依照自行定义的可能最大的
其实呢,国家从未规范过除MRS功率之外的其它功率
90后基本没有这种以峰值音乐功率之类标称的
国家标准也规范了各种条件限制的输出功率
常见“谐波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旧作“不失真输出功率”)
当然还有个产品的实测与额定问题,不提

商家总会抓个空挡往大里号称,这是吹嘘
4.8W标称5W,这不过是一点儿水分,生意人都会做的
这么说楼主情况吧,正常聆听音乐语音,实际功率不过1~2W,还是可以满意用的

网友L:
也不是胡乱炫标,有国标GB9396-1996进行技术描述,而国标均翻译自国际电工委员会

网友L:
该国标中,扬声器功率的最夸张的参数为短期最大输入功率,指持续1秒,间隔60秒,重复60次不产生不可恢复损伤的功率。其次是长期最大输入功率,指持续1分钟,间隔2分钟,重复10次而不产生不可恢复损伤的功率。
由此可见,喇叭是可以接受超过额定正弦功率许多倍的输入的,那么音响系统的各种功率描述也便应运而生了,音响的瞬态音乐功率有多大呢?为功放技术范围内可能提供的最大脉冲电压的平方除以喇叭阻抗,这确实可以很大。该值与扬声器短期最大输入功率之间选最小一个值,是说的过去的。夏普可没有违规,它应该是遵守JIS标准,而JIS跟中国GB一样,主体上也是抄ICE的

网友P:
功率定义有好多种,7几年无线电有篇**说了4.5种。
一般消费者很难分的清,光知道那个数字越大越好。

网友C:
喇叭和功放一样,应以额定功率标称,否则就有虚假宣传之嫌
一般应用只需按额定配接即可

发2个规格书欣赏
1985 夏普GF-780Z(S)

1993 先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能容忍100mV何不更进一步容忍50mV。。。。。。。。这不就够了。。。。。。。 ...

50mV不是做不到,例如采用Ron为30毫欧的功率MOS管就可以,因为正弦峰值电流不会超过1.25A。
问题是:这种廉价的小音箱,可能采用这样的MOS管吗?这样的一支管子可能比整套音箱都贵。
这种廉价的放大器,从成本上考虑,只可能采用集成的BTL功率放大器。而集成的BTL功率放大器,管压降就不可能太小。估计0.2V已经是高抬它了。
再比如说,该小音箱标出频率响应为150Hz~20kHz,倒也不是胡标,因为这种集成的功率放大器确实可以做到这个频率范围。但若认为这个不到巴掌大的小音箱能够放出150Hz~20kHz的声音,那就大错特错了。

网友C:
如果说电路能达到20~20k,倒也可能,带音箱可就难上加难了
小日本儿的也是胡吹乱嗙,有图为证

注意那个音调扭,是不是有些乱七八糟?这竟是实际的平直电频响状态!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电路能达到20~20k,倒也可能,带音箱可就难上加难了
小日本儿的也是胡吹乱嗙,有图为证

音调扭乱是用户习惯的问题吧,关厂家什么事?

网友C:
只有调成这个样子,方能获得平直的幅频特性(MIC输入实测的,表达的不好)

网友J(点评):
也许是对扬声器频率响应不平直的补偿?咱们善意地猜一猜。

网友Q:
95%的消费者, 是没有我们这方面知识,或有没有往这方面想。

网友C:
不是瞧不起他小日本,而是他怎肯如此费心?不赚钱啦?
再者说啦,好音响应是电特性平宽直,喇叭也不该弯弯曲曲不成样子:lol
为何会出现这样呢?多功能机器,信号切来换取,遭受多点影响了
总之,它——小日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德国
当然比其他亚洲人还是好许多的——产品哈;P

网友L:
测放大器的频响,应该从线路输入端注入信号
MIC输入接口只用于卡拉OK或语音录音,有滤波器滤除语音(300-3400HZ带通),本来就不是平直的。
你要从磁头端注入信号,那这个+/-10dB的均衡器还不够用

网友C:
非标准定性象征性测试,不得已,它没有线路IN

网友L:
你找到的那个图,就是业余受好者的测法。收录机频响测试需要高频信号发生器,频响测试磁带MTT-257,我们贵州省贵阳无线电厂曾经是全球十大测试带生产商之一。96年我就在外资厂用到过。

网友L:
收录机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设计过不下5款(电子部份)。

网友C:
录音机频率均衡问题己在前置磁头放大部分完成,后面“通道部分“应是平直特性
“带内太不平坦,就是那机子的要害
录音机调试离开各种测试带寸步难行

网友J:
二位何不另开一帖谈谈放大器的频率响应?现在离USB口和输出功率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网友L:
公用通道(功率放大器)频响是整个设备里最容易控制的。一般都是尽量把它做平直,再去补偿各功能部份。功率部份做成这么大的波动,各部份的参数就相当麻烦,这不符合正确的设计思路。

然。所以那些“发烧友”孜孜不倦地“吃补品”,千方百计地“改进”放大器,被忽悠得实在可怜。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二位何不另开一帖谈谈放大器的频率响应?现在离USB口和输出功率已经十万八千里了。 ...

主贴的东西,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RMS,厂家就搞砸了,因为USB 2.0提供不了这么大的持续功率。
不标RMS就没争议,因为所有的厂商在非HIFI产品上,都标音乐功率,而不是10%失真的功率。
另外,RMS是均方根值,任何波形都适用RMS值。不能强调必须要纯正弦。
对于非HIFI而言,10%失真是人耳可接受的最大极限,但它已经已经明显截顶了,有效值会比峰峰值相等的纯正弦要高不少

网友L:
re: maychang  然。所以那些“发烧友”孜孜不倦地“吃补品”,千方百计地“改进”放大器,被忽悠得实在可怜。
===========================
发烧友们认为改一个电容音质马上就好了,却不知电路的影响对音质已经微不足道。喇叭,音箱,听音环境对声音的影响才是重点,就环境而言,空气的对流说明存在密度差,会产生折射和干涉,会产生相位差;平流说明存在多谱勒效应,会产生频率差。茶几上放一杯热茶,产生的影响可能比换一个电容还要大。:lol

网友L:
至于功放上要压一块唐朝的小孩尿过的老砖的烧友,就不好评价了。

蚂蚁可能记错了,我记得是在音箱上压块什么什么砖。

网友C:
商家标识RMS3Wx2
单从功放来讲,不过有点儿水份而己,勿怪
若按指定电源,合用。是否合法,难讲

所以我一再强调,这个商家错就错在标RMS三个字母,9成9的消费者不懂这三个字的意思,徒给自已留下商业(欺诈的)风险

网友R:
台式机的USB输出不止500mA,可以达到800mA。

网友L:
re: maychang

2、主治“发烧疑难杂症”的“偏方大夫”(转自中国音响DIY)

笔者一位老战友,80年代初期定居香港经商,日前回国探亲,战友见面甚是亲热,由于当年我们在部队一块装过胆机土**,话题自然落在发烧经上,听完我那套“不够档次”的“洋枪土**混合器材”(声雅放大器、金琅音箱和马兰士CD机),战友立即给我开出几味可使器材连升三级的“偏方”,并声称,这些偏方均来自权威音响杂志,保证药效奇灵:

处方之一:用朱元璋老家凤阳县明代旧城墙上的一块砖头,压在马兰士之上,立即克服数码声过重的缺点;
偏方之二:用水晶石脚钉三颗置于功放下面,其中一颗放在变压器之下,保证功放连升三级,虽比不上“马克·列文森”,但赶上“金嗓子”没问题;
偏方之三:将CD唱片用照相机闪光灯照射十五次,然后放进冰箱冷冻三小时,16比特变成20比特,盗版超过正版;
偏方之四:用橡皮榔头将音箱从后到前,从下到上一通敲打,高音甜美,中音丰富,低音强劲,音箱能与B&W801一比高低。
偏方之五:用60年旧“的确良”军装撕成布条,包扎线材,音场更宽,定位更准,音色更美。

此篇我没看过。原来是旧砖头压在CD机上,水晶石放在功放下,CD进冰箱16比特变20比特。

网友J:
楼主的音箱,是否应该用橡皮榔头“从后向前,从下到上”敲打敲打?

哈哈。

网友L:
最近,深圳一名男子因听信偏方,用一段耳机线通尿道治尿道炎,以致耳机线滑入膀胱,需接受紧急手术。
网友神回复:哥啊,我觉得你脑部也发炎了,建议用一斤CPU熬汤服用治脑残,每天三次!对了,加上显卡一起煮汤,还可以明目!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电流限定在500mA,插在电脑USB接口上应该不会超过2.5W

额。好吧。

网友S:
放心吧我们以前做电脑时usb供电都是1.8A一个口设计的,保护点是2A。技嘉的居然都搞到3A去了。你试试你插个移动一盘盘片加速到5400的那个时间段电流拉到1.8是正常的,淡然用监控硬盘做的移动银盘电流就小很多了。D类功放一路出3W的最大功率是没问题的,那个6W应该是PMPO功率了。用时没问题的。

楼主:
我错了,我简单测试了一下,USB供电明显不是500mA,1A以上也毫无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错了,我简单测试了一下,USB供电明显不是500mA,1A以上也毫无压力。

你没错,USB2.0确实就是500mA,我们也只能按此说话,即便实测50A也不管它

网友T:
引用 网友L:
夏普 WF-939Z

10%失真功率为12.5W+12.5W 左右通道功率共25W,音乐功率标200W,为额定总功率的8倍。 ...

求教,后面那个200W是怎么标出来的?

网友T:
大家不要纠结了,音频功放5V/4ohm/3W是没什么问题的,至于你的电源电流上不来就没办法了。不过播放音乐信号时,单通道平均功率不会大于1W,所以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