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AD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14-05-22):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想请教一下,关于F28335 如何寄存器对系统时钟分频,从而改变AD采样频率,求实例!谢!

网友A:
为啥不自己看看技术手册呢,附件里有,举一反三,很多问题手册里都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B:
这个你只能看看ADC的配置和ADC的时钟配置寄存器了

网友C:
嗯,,  看看数据手册,自动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