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 ℃/W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5-22):
这是表示芯片散热性能的,称为热阻。举例说明:如果用手拿一根铁丝一端放到火里,手这端也会热,原因就是铁是导热的,芯片也是如此,内部的晶源工作时会发热,向外部传导。50℃/W表示的就是如果芯片此时功耗是1W则温度会上升50℃。热设计时还需要计算,计算出结温和壳温,确保温度实验时芯片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表示芯片散热性能的,称为热阻。举例说明:如果用手拿一根铁丝一端放到火里,手这端也会热,原因就是铁 ...

再请问一下,结温和壳温是怎么计算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一下 我学习学习

网友B:
TI有热设计方面的课程,你可以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有热设计方面的课程,你可以去看下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