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06E/8306M 是否可以工作在RMII PHY模式

楼主(2014-05-22):
我目前想用CPU+RTL8306M(E)做1括5个交换网口,但CPU只能工作在外扩的RMII MAC 模式,所以后面switch芯片就必须要RMII PHY模式,但是datasheet中只有RMII mode,从定义来看应该是RMII MAC方式,我想问下,有人使用过它做为RMII PHY模式的吗,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A:
做从的话一般是叫做 reverse RMII 不过也可能datasheet不这么写。
一般非处理器都同时支持两种模式,建议看一下datasheet列出的几种典型连接方式
主要看MDIO接口的方向。

楼主:
谢谢8306M datasheet在百度文库上搜的到,这里不让贴网址,您看看
能做reversed RMI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