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基于DSP的自主导航小车,哪款芯片合适

楼主(2014-05-22):
设计一款基于DSP的自主导航小车,哪款芯片合适。。小车只要实现避障一向就OK,应用超声波测距。大神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选这个,28335呢?我设计超声波测距外加红外感应相结合实现避障功能。后轮双驱动,单舵机。
请指教

网友A:
28335大材小用

网友B:
小车只要实现避障,一般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实现,为何要选DSP呢

网友C:
选c28  随便一款就可以啦
你的这个要求不高
曾经用c2812做了机器人游中国
https://bbs.21ic.com/icview-3942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c28  随便一款就可以啦
你的这个要求不高
曾经用c2812做了机器人游中国

我看了,厉害呀,佩服。我的这个避障方案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只要实现避障,一般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实现,为何要选DSP呢

实现避障之后,如果行的话要加上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335大材小用

我是大二的,想做这个,有木有可以借鉴的方案,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c28  随便一款就可以啦
你的这个要求不高
曾经用c2812做了机器人游中国

我是大二的,想做这个,有木有可以借鉴的方案,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大二的,想做这个,有木有可以借鉴的方案,请指点,不胜感激

我给你的建议是  你先别想多  不然感觉复杂了
阻挡你的前行     先把小车用PWM波控制跑起来 可以调试  转向等
其他的功能慢慢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厉害呀,佩服。我的这个避障方案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

壁障最简单的方案就是采用壁障传感器     数字的直接是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