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1850实现最小系统遇到的时钟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4-05-22):
新手一枚,下面洋洋洒洒的问题介绍请高手们不要腻烦,问题很急,跟请各位帮帮忙。。。
最近在做一个最小系统,MCU用的是LPC1850。对于硬件开发,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菜鸟,遇到的各种纠结问题此处省略一万字:'(。。。
下图是设计中LPC1850时钟部分的电路连接原理图。RTCX连一个32.768的晶振,XTAL连一个12M的晶振。

现在板子已经做出来了,正在一步一步的焊。LPC1850(BGA256)时在工厂焊的,其它的要自己焊。目前只把两个晶振及其相连的电容焊上了,想要看看时钟是否正常,JTAG能不能识别,问题来了。。。
板子上电后,CLK0/2/3都有时钟输出,唯独CLK1没有,一直拉高。RTC_ALARM的输出也是高电平。查LPC1850的手册,看到要使用JTAG,RTC_ALARM的输出必须为低电平(手册798页)。事实是,用ULINK连到电脑上后,debug时确实会找不到设备。
设计时,晶振的封装是表贴的。开始以为晶振焊坏了,于是换了好几次,可是都不行。由于表贴的焊起来难度大,晶振又对温度敏感,最后只能换成插针的焊在焊盘上,还是不行,真心觉得晶振没问题。。。
恳请各路高手给看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拜谢!

网友A:
示波器测下晶振两端输出。新手之言。

网友B:
我最近用1820做开发也遇到了问题。晶振不起振我听说是因为没烧录程序就没有 的。你的程序下载成功了吗?加我q吧一起讨论下:1469418237

网友C:
最小系统不需要外部晶振
1 请检查DBGEN是否使能
2 检查是否进入is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不需要外部晶振
1 请检查DBGEN是否使能
2 检查是否进入isp模式

测到DEBUG引脚是高电平,但如何测是否进入ISP模式了呢?

网友D:
参考一下官方开发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