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uc-probe?

楼主(2014-05-22):
好像可以监测许多系统的信息,功能挺强大的,但是需要一个elf文件。我用的是keil,能生成这种文件么?

网友A:
elf 是什么文件?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B:
啥新东西,介绍一下

网友C:
KEIL MDK 生成的AXF文件就是ELF文件,调试信息是 DWARF 3

网友D:
           uC/Probe是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的实用工具,uC/Probe允许从驱动的角度去控制嵌入式产品中绝大多数变量、内存地址和I/O端口,更重要的是,一切工作都能在不暂停系统工作的同时进行。

           透过uC/Probe,您可以以不打断系统的方式看到系统的运作情况,例如看到真实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您可以以模拟仪表、数字显示、统计图和LED灯等多种方式图形化的显示任何变量的实时变化,或是添加按钮、滑块和旋钮,从而帮助您的开发。

          uC/Probe的存在使得您不再需要:
                     使用printf()语句;
                     开发一个用户界面;
                     向嵌入式产品中添加代码;
          除了增加您对产品的控制和为您节省时间以外,unprecedente提供下面的功能:
                     扩展和自定义您的操作界面;
                     利用uC/Probe实时监控运行;
                     作为教学软件用于内部培训;

         自然地,我们希望您将dashboard与其他Micrium提供的模组一同使用。事实上,源代码的来源并不是最重要的,uC/Probe是用来以您的方式帮助您进行开发的。

google 里找到的, 好象蛮好玩的东西. 不过估计太贵, 暂时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Probe是嵌入式系统设计中的实用工具,uC/Probe允许从驱动的角度去控制嵌入式产品中绝大多数 ...

是啊,刚才试着用一下,结果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