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ART 中 C2 的 RWU(已解决)

楼主(2014-05-22):
到底是个什么功能, 怎么用的?
翻了手册和书, 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A:
Kinetis ,版主也用这个?  我在用KL26,调得吐血!

网友A:
应该写1使能, 0关断吧。

网友B:
不是吧,手册写的很清楚,楼主哪里不明白。

楼主:
我目前还没有用, 其他的芯片遇到一个别扭, 我想找个 UART 支持这样一个功能:
只要开始接收数据 (或者数据起始位的下降沿), CPU 就能知道有数据要接收了.
不知道 这个 RWU 是不是这个功能? 手册很清楚吗? 可能我没有下载到恰当的手册, 可否上传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没有用, 其他的芯片遇到一个别扭, 我想找个 UART 支持这样一个功能:
只要开始接收数据 (或者数据起 ...

有这个功能,请参考bootloader.c文件中的SlaveFrequencyCalibration();函数。
https://bbs.21ic.com/icview-73362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还没有用, 其他的芯片遇到一个别扭, 我想找个 UART 支持这样一个功能:
只要开始接收数据 (或者数据起 ...

差不多是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