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inetis K系列FTMEN非零情况下修改MOD值

楼主(2014-05-22):
【经验分享】kinetis K系列FTMEN非零情况下修改MOD
一问题描述
    有些网友反映,在kinetis K(K20D50M)系列的FTMEN非零情况下修改MOD值失败,其实在FTMEN非零情况下修改MOD值是最简单的,它不同于FTMEN=1,需要做MOD寄存器同步更新。只需要直接修改MOD值,等到FTM counter满足了相应的条件之后,就可以更新MOD值。
问题解答
根据用户手册如下:
如果FTMEN=0,则按照PWM的模式有两种情况,CPWM和非CPWM 如果是CPWM,则当MOD寄存器写入数据并且FTM的计数值从MODMOD-1的时候,就会实现真实MOD的改变。
如果是非CPWM,则当MOD寄存器写入数据并且FTM的计数值从MODCNTIN的时候,就会实现真实MOD的改变。如果是free-runing,则就是则当MOD寄存器写入数据并且FTM的计数值从0XFFFF0的时候,会实现真实MOD的改变。
为了便于网友测试,我这边使用CWPE做了一个FTM的例程,PWM模式是EPWM,然后通过测试实现MOD的改变。使用的FTM模块是init_FTM.
  测试结果
   测试平台:FRDM_K20D50M
   PWM 模式: EPWM
测试目的:将MOD6000变到5000.
时钟源:系统时钟并且2分频。
程序功能:MOD6000时跑一段时间后将MOD改为5000并查看波形。
测试结果显示,能够将MOD改变到自己想要的值。
Test1为改变MOD前读的值,test2为改变MOD后读的值,可以看到成功改到了5000
以上是实际测试的波形,可以看到后面的PWM的周期已经改变掉。
附件
附件为测试的代码,需要的网友可以拿去。
后面将会做一个同步修改MOD的经验分享。

【经验分享】kinetis

楼主:
后面会推出更多的经验分享帖,不足之处恳请指正,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A:
经验分享工程师的指南针,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