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网卡与CAN的问题!

楼主(2014-05-22):
我的IMX6的板子启动后,输入命令ifconfig-a后找不到eth0和can0,是什么情况???

楼主:
ifconfig eth0 up或者ifconfig can0 up 都会提示ifconfig: SIOCGIFFLAGS: No such device,请问是驱动的问题吗?但是我看内核里面这两个借口的驱动都已经配置上了啊!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还有BSP使用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还有BSP使用版本是?

板子是我们公司自己画的,BSP用的是3.0.35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我们公司自己画的,BSP用的是3.0.35那个版本。

那你们是参考飞思卡尔的哪块开发板画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你们是参考飞思卡尔的哪块开发板画的呢?

CAN模块你们连接了吗?

楼主:
应该是SABRE-SDB那块板子,cpu用的是imx6d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SABRE-SDB那块板子,cpu用的是imx6dl...

i.mx6dl,没有SABRE-SDB板子,有的是i.mx6DL-SDP。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原理图中的CAN模块是否连接上了?虽然驱动中有CAN,如果不连接的话也是找不到的。参考设计的原理图上是J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6dl,没有SABRE-SDB板子,有的是i.mx6DL-SDP。

恩 我没讲清楚,我的意思是我们自己的板子的cpu用的是imx6d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原理图中的CAN模块是否连接上了?虽然驱动中有CAN,如果不连接的话也是找不到的。参考设计的原 ...

CAN模块接了,那网卡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在u-boot bootargs中添加can0来使能CAN接口,例如如下设置: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2 rootwait rw keep_bootcon can0
using following 2 commands to enable CAN interface:
root@freescale ~$ ip link set can0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flexcan imx6q-flexcan.0: writing ctrl=0x0e312005

root@freescale ~$ ip link set can1 up type can bitrate 125000

flexcan imx6q-flexcan.1: writing ctrl=0x0e312005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请问你到哪一步了,可以在这里继续探讨和学习~~

网友B(2015-12-25):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到哪一步了,可以在这里继续探讨和学习~~

你好,我用的开发版是 imx6ulevk,遇到类似问题。

uboot下可以ping通主机
系统内ifconfig -a 可以看到eth0, eth1设备
但执行ifconfig eth0 up,出现如下错误:

root@imx6ulevk:/usr/games# ifconfig eth0 up
ifconfig: SIOCSIFFLAGS: No such devic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用的开发版是 imx6ulevk,遇到类似问题。

uboot下可以ping通主机

你网卡驱动那里有问题吧,添加打印,跟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