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6采集电流

楼主:
新手发帖,高手轻拍。需要测试一个电流值,考虑使用AD626进行采集,电流大小是130mA左右。
想问下知道的各位,采集电阻取多大合适?增益多大?怎样来的?

网友A(2014-05-23):
电流采集没有增益的概念。

楼主:
我是按照图示的方法进行接的,但是仿真的话得到的电压是-2.57V。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网友B:
130mA,用1欧姆的采样电阻,也有130mV的信号,这么大的信号,即使要求精度高也不至于用仪放吧,太奢侈啦

网友C:
根据后端单片机AD的输入范围来确定采样电阻的大小
另外 626的放大倍数也要考虑在内

楼主:
单片机AD的参考电压是用TL431整的2.5V,我上面的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mA,用1欧姆的采样电阻,也有130mV的信号,这么大的信号,即使要求精度高也不至于用仪放吧,太奢侈啦 ...

你的意思是直接接到单片机的AD口就行?我当时考虑是用一个AD口,经过比较后的电压再送到AD口处理的

网友B:
采样电阻+高精度运放处理

网友C:
感觉是奢侈了点,楼主你晓得AD626要多少银子吗?
你考虑过精度问题吗?
如果系统只要采样精度0.5mA 你并个20欧姆的电阻 最大也就2.6V  干嘛非得整个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奢侈了点,楼主你晓得AD626要多少银子吗?
你考虑过精度问题吗?
如果系统只要采样精度0.5mA 你并个2 ...

没有考虑银子问题,刚看了下是挺贵的。不是做产品,而是用来做检测用的,只要稳定能用就好。
电阻越小越好,尽量不影响原来的电路。
需要测试的电路的负载大概是27 Ohm, 电压也不大。
就是希望在不影响原来电路的基础上测试它回路的电流。不想去买专门买一个电流表,想通过这个方法实现。
版主有推荐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高精度运放处理

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的运放推荐一个

SGM8551吧,同档次运放中性价比相当不错的运放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怎么检测出电流大小,要是我的话,估计会用运放做个I/V电路然后让单片机AD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怎么检测出电流大小,要是我的话,估计会用运放做个I/V电路然后让单片机AD采样...... ...

我是在要测试的电路里面串联一个电阻,测试两边的电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M8551吧,同档次运放中性价比相当不错的运放

这个放大倍数太大了吧,好像放大倍数还不可以调整,放大10倍的有没有常见的,或者是可调的

网友B:
楼主对运放的基本应用原理看来都没有弄清楚啊!
放大多少倍是你外部电路配置的,别把开环增益理解为运放的固有放大倍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运放的基本应用原理看来都没有弄清楚啊!
放大多少倍是你外部电路配置的,别把开环增益理解为运放的 ...

:L我把它当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