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路板求教

楼主(2014-05-22):
求教此电路板的作用,银线IN是电源输入,红线OUT是连接到LED芯片使其发光。帮忙描述一下这个电路板的作用,最好是那个小IC的作用也告诉一下,型号是FEC2z,写毕业论文要用到,很急,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把你的元器件列一下吧,都看不清楚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
可能照片显示得比较慢,请耐心等候一下,求大家指导啊~真的很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元器件列一下吧,都看不清楚是什么元器件

你好,我把布线图也搞上去了,中间那个是肖特基二极管ss24,左边是三极管A1SHB,右边是六脚IC FCE2z,其他是电阻电容电感等,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照片显示得比较慢,请耐心等候一下,求大家指导啊~真的很急用

刚看见,几V的电源输入,只是让LED正常发光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见,几V的电源输入,只是让LED正常发光的现象?

只是让LED正常发光就行啦,我当时测试的时候是恒流输入

网友: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韩先生服务热线13480101190

网友B:
估计是白光LED驱动电路

有经验的人啊

网友C: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

你点开图片再看看,拜托了

网友D:
直接抄板,发原理图

网友A:
给你一个网址  http://wenku.baidu.com/view/94a8b80a79563c1ec5da7116.html
看看吧

网友E:
貌似是FCE2z,不是FEC2z,但是无论是哪个还是查不到啊 悲剧

网友F:
这是boost拓扑的电路,升压。这种类型的芯片好多,不必拘泥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