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摘抄,求更正

楼主(2014-05-22):
R25的作用是消反射的,运放的5、6角理论上是电压相同的,且输入阻抗是无穷大!那么输入信号的电流主要是通过R28流入地,也就是输入点的电压在WK-in点形成,理论上不会有电流流入R25,如果没有R25那么信号就会100%反射到WK-in上,如果信号源的内阻非常的大,也就是带载的能力很差,反射的信号就会在R28的输入点附近形成很强的发射震荡也就是“回音”这样的噪声经过放大就会使输出信号质量很差,R25和C12的接入可以把在5pin的反射信号有效地吸收,高频的反射信号通过C12泄放到地(AGND)R25把反射的信号阻隔在5pin的输入端。那么R25为什么是20K呢?这个可能是经验值,R25大了就会影响到5pin的信号强度毕竟运放不是理想的在说也同样会反射大量的信号,小了就像导线一样不能阻挡反射信号。通常会取到R28的2-3倍这个样子。R28、R25、R27的选取和运放的工作阻抗有关。

网友A:
仅是一个RC低通滤波,没什么“消反射”~~~

网友B:
哪里来的高论?

网友C:
反射也得考虑波长呀,只会死记一些别人的理论,不会自己考虑实质道理。
就好比市电,家里的布线是随意的,无需考虑反射,否则开关没有打开没有负载,全反射怎么办?
其实,50Hz的波长有多远,你计算过吗?

网友D:
我倒,居然用"中医理论"来解释各元件作用,很独特!也很难看懂在说什么。

网友E:
您这个电路跟反射没有关糸,都是低频电路,要不,358也用不了,就是个滤波而已.

网友F:
其实我想问,什么才叫反射

网友G:
射频才需要考虑发射,而且一般天线上用的比较多。

楼主(2014-09-16):
电压信号经运放放大,然后测量,发现电压值在缓慢增大,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