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容发热,帮忙看看

楼主(2014-05-22):
C1用的是200uf,50V的电容,没有接vd1,c2为470uf
电路输入为24V,
测试过程中C1特别烫,且供电的稳压电源无法稳压,一直在往下掉,吓得赶紧断电。
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极性接反?

楼主:
确认了一下,没有接反

网友B:
换个电容看下;

网友C:
输入纹波太大 导致电容发热

网友D:
可能电容质量太差或坏掉了

网友E:
接个电感再并个薄膜电容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

是不是电容耐压值不够啊,或者就是质量不好,换一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G:
要看电容的电流波形。在电容端加电感或者电阻对策

楼主:
好像是电容出了问题,换了4、5个都烧坏了,跑了趟电子市场,买了不知真假的红宝石,换上了就没坏

网友H:
看看瓷片电容是不是有漏电,引起的电容短路

网友I:
并联一个高频小电容试试。

网友J:
可能是输入端的RippleCurrent太大了,而你使用的电容的ESR又太大,导致发热严重,可以尝试再并个电容,也可以更换一个ESR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