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模块弹簧天线匹配

楼主(2014-05-22):
大家都知道,无线模块功率要调试到最大,一般在调试过程中,基本都是用的射频线直接连接到频谱仪上进行调试,之后应用的时候在焊接为弹簧天线。

这中间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用射频连接线连接到频谱仪上的时候,因为仪器的阻抗是50欧母的,所以此时发射功率调到最大的时候,输出阻抗基本就是50欧母,但是换上弹簧天线之后,由于弹簧天线的阻抗不是50欧母,就导致此时发射功率并没有最大化的进入到弹簧天线,继而通过天线发射到空中。而且接弹簧天线和用射频线连接,模块的电流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应该都是由于负载阻抗不一致造成的。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对弹簧天线的匹配工作都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己知或求出弹簧天线的阻抗,然後計算出及仿真匹配回路,最後實測調試并修正。 ...

天线阻抗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测出来,主要就是弹簧天线对环境比较敏感,有没有一种比较均衡的方法,在各个面上都比较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回路的Q值定低一些去涵蓋天线特性的變動。

能具体说说怎么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謽如做一個發射模塊其天線是客戶自己外接單端的1/4波長是37歐而1/2波長是75歐標准是50歐,37乘75開平方根 ...

非常感谢,学习了,回头我试试,你是台湾同胞?

网友B(2015-09-15):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天线分析仪测: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