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初步赋值的情况

楼主(2014-05-22):
大神们,
  请教个问题,reg [19:0] clkindivreg2=0; 是不是相当于对clkinreg2的寄存器值赋了初值呢?即进入程序后便为零?
  多谢啊!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B:
quartus环境下不赋值默认也是0.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uartus环境下不赋值默认也是0.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程序中采用多个触发变量后发现赋初始值比较麻烦,因此在定义变量时就赋初始值。多谢啊!

网友C:
仿真有效,综合无效。最后还会是不定状态。最好在复位时设定初始值。或对power on do not care 设为off试下

多谢,试下看

网友D:
5楼的正解,仿真有用,不然仿真可能不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