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不认识的元件,好像是电源进线滤波器?(图片)

楼主(2014-05-22):
上面的电路图中??就是这个元件,印字“SP",从电路上猜测是进线滤波器,可不知道型号参数。
请知道的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从位置上看像是带过温保护的压敏电阻。。。

楼主:
感谢楼上的提醒,找到了原型。这个元件叫“复合型热敏电阻”,这个链接里面有详细介绍:
复合型热敏电阻